楼主:
你好,各位大大,凯美瑞车分2.0的和2.4的,2.0的仪表和2.4的仪表有一点点区别,2.0的定速巡航灯不会亮,2.4的就会亮,经查是因为2.0的仪表程序中没有点亮巡航灯的程序,是通过can总线控制的,控制IC型号为93C56,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高手能将这个点亮巡航灯的程序加进去,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描述太简单了点。
这两个车的参数差别大吗??如果一样直接对COPY一个93C56。
要改程序,首先得要了解如果一但改了这东西会不会对其它的东西有影响。

网友:
谢谢大大的回复,我有试过将2.4的93c56直接复制到2.0的93c56,这样的话巡航灯能点亮,但是2.4的档位显示和2.0的不同,巡航灯能点亮了,但又没有了档位显示,所以不能直接的复制,所以不知道大大们能不能改啊,我纯属门外汉,只有求助大大们了.谢过.

网友A:
最好能描个电路图下来,因为这东西牵涉到安全问题,不能大意的。这可不是个小电子钟之类的小玩意,错了还可以改。涉及到人身安全的东西是不能出错的,一但错了有时候就无法更改了。
然后再把它们两个HEX文件也一起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描个电路图下来,因为这东西牵涉到安全问题,不能大意的。这可不是个小电子钟之类的小玩意,错了还可以改。涉及到人身安全的东西是不能出错的,一但错了有时候就无法更改了。 然后再把它们两个HEX文件也一 ...

大大,帮我看看,附件见下

2008 2.0 93C56 28258.rar

184 Bytes, 下载次数: 1

2009 2.4 93C56 90901.rar

352 Bytes,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