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QuartusII仿真的问题??????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用QuartusII仿真的时候,波形图总是不会出现时钟,就只有电平而已,但是程序确定无误是设定了时钟类型的,仿真的时候也设定了,但就是仿真不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用modelsim仿呢?

网友:
是输入时钟出不来 还是输入时钟经过处理后的时钟出不来 ?
按说板子的输入时钟,这个是要在仿真波形文件中自己定义的。
如果是输入时钟经过处理后生成的时钟出不来,那检查下程序吧,不要怀疑软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波形文件建了几个,而当前仿真输入的波形文件又是哪个,检查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楼说得很在理,大多数情况是自己程序或是软件操作错误,耐心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说得很在理,大多数情况是自己程序或是软件操作错误,耐心检查一下吧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