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SPI接口的VHDL源码

楼主:
说明:该段代码为三线制SPI接口(CS,SDA,SCK)的源码,像一般的AD或者DA器件或者时钟芯片如DS1302采用的都是这种接口.本段代码是一个系统中的一个接口部分,功能比较简单,实现的功能是通过12个SCK完成一次数据的设定.经过仿真下载测试.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增加其他的功能.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ig_new is
port(
SCK,SDA,CS : in std_logic;
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counter2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ounter1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sig_new is
signal datatemp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1: process ( SCK,CS )
begin
if SCK'event and SCK = '1' then
if CS = '0' then
if counter < "1100" then
counter <= counter + 1;
counter2 <= counter;
for i in 0 to 10 loop
datatemp(11-i) <= datatemp(10-i);
end loop;
datatemp(0) <= SDA;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CS = '1' and CS'LAST_VALUE = '0' then
if counter2 = "1011" then
data <= datatemp;
end if;
counter <= "0000" ;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er1 <= counter;

end architecture;

网友:
我是自己做非标准的SPI

时序上有个小配合,与CORTEX-M3配合用,必须是我使用的那一家品牌,且主时钟必须与我用的一样,而且要用非正常的C代码写法,不然一个脉冲相差50ns就不能通讯成功。给山寨制造难度。当然我也不能把它原封不动换成其他芯片,要改FPGA和MCU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