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报警器的误报

楼主:
什么原因造成了报警器的误报

    笔者的朋友对于报警器误报这一问题进行了询问,针对这一问题,我总结了目前的监控系统出现误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红外报警器对入侵行为的判断不够准确,从而造成误报。

    2、红外报警器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造成误报,比如受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影响;还有空气流动、宠物行动等因素影响。

    3、主机和报警器都是采用无线编码方式设置编码,因为有重复造成了主机和报警器重码从而导致误报。

    4、无线报警器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表现为同频干扰容易造成误报。

    5、还有一些报警器的质量不过关,如元件损坏、生产工艺不良等都会造成误报。

    6、人为的因素也会造成报警器的误报,比如用户操作不当、不小心触发报警器、误闯、误入已经设防的防区等都会产生误报;还有安装设备的方式、角度和位置不合适也会引起误报。

    怎样降低报警器的误报

    一般来说,产生误报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要想降低防盗报警器的误报,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多方面因素去考虑。比如从性能和技术方面选择报警器,这就包括传感报警器的选择、菲涅尔透镜的外形设计,微处理器程序,多鉴技术、自动跳码的滚动编码技术、生产工艺、使用方法,温度补偿,灵敏度探测距离调整等。以上的这些综合因素,都决定了报警器的性能和误报的发生率。如果能够解决上述因素,就会提高报警器的性能,报警器的误报率就会大大降低。

    新一代红外报警器的设计,针对以上的因素,进行了一系列改进,采用了一些独特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报警器的性能。比如在红外透镜的焦点上,应用不同电路分别连接的两个光热感应器,这样的话,特殊的透镜将覆盖区域分为多个灵敏度梯形的保护区,保证了保护区内的信号强度。独特的透镜还可以充当红外滤光镜,表面经过特殊处理的黑色透镜允许可见光和短波红外线射入,然后被其黑色底座所吸收。

  黑色红外透镜只反射波长符合人体移动的红外线,将其反射到光热感应器上。通过白光滤光镜,报警器可以防止白光干扰,在有人进入或离开报警器覆盖的区域,报警器应可以探测到红外辐射能量的变化,A/D转换器将感应器送出的信号数码化后,再用处理器进行分析,然后才发出报警信号。经过不断的改进,报警器的性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随着环境、人为等因素的不断变化,报警器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所以报警器还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改进。

网友:
如果要想降低防盗报警器的误报,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多方面因素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