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了,准备打个大胜仗

楼主:
平时太忙没时间。。。。好不容易挨到周末了,兴奋啊。。。准备向湿度计进攻,打个打胜仗!O(∩_∩)O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着 哈哈

网友:
我也想啊,谁知道,下载不了程序,挺烦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8051??出了问题找起来是挺烦人的。。。我的还不知道类。。搞不好也问题一大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检查C8051F的供电,保证芯片电源引脚有3.3V后,直接通过C2接口来下载程序,用的是新华龙的V6.0中文版下载软件,只要能识别出是F320芯片,硬件连接关系是对的,如果识别不了,重点检查编程器到湿度计板的连接关系是否正确,只需连接编程仿真器的2,4,7脚。还要注意C2D和C2CK别搞反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哈哈,谢谢大家了,我的是51的不是C8051F,不知道是不是232用3.3V的问题,串口通信总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