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电路编码应用

楼主:
PT2262电路编码应用

遥控编码芯片PT2262应用

  在红外/无线遥控应用中,PT2262与PT2272是一对常用的编码和解码IC。使用该组芯片的典型家电遥控收发系统用PT2272来解码(图1中虚线箭头所示)。PT2272可以获得较快的解码速度,但是PT2272采用并行输出的方式,占用单片机I/O资源多,整个系统的开销和成本相对较大。如果采用单片机兼作解码器的技术(图1中粗实线箭头所示),不仅可以省去芯片PT2272,减少中间环节,增强系统的可靠性,而且仅占用了单片机上两个I/O口,充分利用了单片机资源,节省了电路板上的空间,降低了成本,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PT2262编码原理

  PT2262是Princeton Technology公司的一款适用于红外和无线遥控,将载波振荡、编码、发射部分集于一身的集成电路。它具有价格低、功耗小、抗扰性好、单电阻振荡、适用电压范围宽等优点,外围电路简单,使用方便。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家电遥控、车门遥控、遥控玩具及工业遥控等领域。
PT2262芯片引脚排列如图2所示。各引脚功能如下:A0~A5为地址输入,可编制成三种状态:1、0和高阻态;A6/D0~A11/D5为地址或数据输入,取决于接收端的译码器。做地址输入时,可编制成三种状态:1、0和高阻态;做数据输入时,可编成l和0两种状态。该芯片最大编码容量为531441(312)种。为发射使能端,低电平有效。OSC1、OSC2外接振荡电阻,决定电路时钟频率。Dout为数据输出端。由地址、数据的不同状态而决定的各位编码由此脚串行输出。PT2262 的信号发送格式如图3所示。
每当按键有效时,PT2262 发送四次编码。每发送一次编码都有5ms 宽度的低电平分开,而16ms的编码是由A0~A11十二个码组成,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PT2262每组发送12位三态数据,要把三态码转换成二进制形式,每位数据(0,1,高阻态)由两个脉冲位组成(具体编码格式见图4),接收端的信号与发送的信号高低电平正好相反。在接收端,把负电平的脉冲作为有效信号,这样的脉冲有两种,一种为宽脉冲,长度约490μs,一种为窄脉冲,宽度约165μs。每一个数据位的宽度约为1.3ms,每组12位数据的宽度约为16ms。如果把宽脉冲看作二进制“0”,窄脉冲看作二进制“1”,那么接收到的二进制码和发送的三态码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这样,解码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与12位三态码对应的24位的二进制码。

解码原理及硬件结构

每检测到一次有效按键,PT2262都发送四次编码,接收端收到的编码间隔是5ms的高电平。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先检测有没有接收到数据。当有数据的时候,就去掉第一次编码的信号,接收到5ms的高电平的负跳变后才开始解码。解码时,使用单片机内的比较器判断信号的电平跳变,用定时器记录信号相邻下降沿和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判断是宽脉冲(二进制1)还是窄脉冲(二进制0),将该二进制数值记录下来,就得到了与发送端相对应的编码。

更多的关于 遥控编码芯片PT2262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QQ 577824517  15019421063  朱先生

网友:
此芯片红外、无线遥控器中用的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