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弄了一个PCB,用PADS仿的,实际板子效果不好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最近弄了一个PCB,用PADS仿的,实际板子效果不好,再找一个更准的仿真器,

网友:
仿什么内容?根据信号线拓扑仿时序指标? 这个东西都是用IBIS模型算的啊 各个厂家的结果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我本来要用以前PCB作改进,改了之后仿真效果更好,实际信号降低了4db

网友:
一般的示波器测出来的结果没啥意义的

网友:
不是用示波器测的,用IC内部的寄存器值,同样条件下作比较

网友:
哦,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更多的要找下仿真设置方面的原因了,因为这方面的仿真,各个厂家仿真都是根据IBIS模型算的,差异不大。 譬如过孔数目,换层,还有实际阻抗值,各层介电常数的设置等。 还有就是仿真电路和实际电路的确会有差异 看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了 serdes的走线,有的时候过孔是不可避免的,呵呵。 1。走线对称,所以必须同时打过孔
2。保证回流通畅,因此要追加回流孔
回流孔最好也对称放置

网友:
我的信号很弱,打过孔就收不到了,没有过孔。怀疑电容电感Q值有问题,PCB介质有问题,或者是我仿真错了,郁闷

网友:
找下能控制预加重之类的寄存器试试看 serdes我用过很多,很少在信号质量上栽跟头

网友:
不能作预加重处理,模拟信号

网友:
哦,模拟的没用过 一般要用spice模型

网友:
我先把器件一个一个替换,看是不是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