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不够用了,想换个大点的片子,但是找不到可直接替代的!

楼主:
原来是用的 62256 28-DIP 本以为可以直接用62512和628128替换了,结果发现管脚不同:(

最好是128K x 8 28-DIP Static RAM管脚要和62256 的一样哦。附上62256的管脚图

 找了很久了,有了解的朋友麻烦给说一下 那个型号可以啊。

程序有点大,所以只能升级RAM

62256管脚图

62256管脚图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人看到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现在转ARM M3核心不用RAM很久了:D

网友:
完美顶替62256是不可能的

 要想扩充容量就必须另加地址线,而SRAM 62256已把28条引脚全部用得精光,没有一条多余的,怎么可能再加? EPROM 27256上面有一档27512,是因为沾了不需要写脉冲WE的光,可以把SRAM的WE变成一根地址线。

 有一个变通的建议看能不能用吧:拿一个32脚的628128,短路30~32脚,把2脚引出去接到高位地址线A15上去(反正扩展容量肯定要加上A15的)。32脚芯片插到原来的28脚插座中去,1、2、31、32脚不插。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