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捕报问题!!!!!!

楼主:
我希望A和B进行通信,C为计算机运行捕报工具检测AB的信息交互过程。将ABC都接到交换机上连在一起。然后由B发数据。发广播报文,A收到后回复B,我用网络捕报工具只能看到B发送的广播报文,当A发送的报文MAC地址设置为B的地址时,B是可以收到的,但是捕报工具看不到,当把A的发送报文的MAC地址改为不存在的D地址后,捕报工具就可以捕到A发的报文,不知道什么原因,论坛里的大侠有遇到的可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我就是想监测AB的信息交互。

网友:
用操作系统自带的网络监视器软件监听,没有监听到一般可以认为是数据没有发出

网友:
操作系统自带的网络监视软件???
数据发出了,我用串口检测过B的协议执行过程,显示已经接收到A的报文。
而且当把A的MAC地址一改成其他的地址,C计算机就可以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