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本人菜鸟,求大侠帮忙分析下面这个简单的电路....尽量详尽,感激不尽!!

网友:
看不到电路全貌

 R1作电流采样,流经LEDs的电流大了,在R1上压降就会升高,使三极管趋于导通,Opto所在的一路电流加大。
 1、Opto被点亮可能是去通知或控制另一电路。
 2、如果左边的电源有一定内阻的话,Opto能分流掉LEDs的一部分电流,有恒流作用。

网友:
谢谢LS猫大侠的解释,呵呵   资料说它就是一个恒流反馈电路...
不知道怎样能增加自己的电路知识,我看了好多书好像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