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湿度程序走的弯路

楼主:
1.好多日子不用3XX系列的芯片了,竞然忘了关看门狗,造成了很多错误。

2.程序早写完,但由于手边没有电路图,焊错了两个电阻,整个系统无法调试。

3.SHT21的焊盘太小了,焊了两次,程序都读不出数来。最后,生气了,用大块的焊锡把整个芯片都涂一遍,焊完后芯片十分热,结果焊成功了。

网友:
建议用keil调试,看门狗复位会有提示的

你这样焊接,难道不会吧传感器弄坏吗?

网友:
没有用过C8051F,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暴力分子

网友:
其实焊不坏了,想想回流焊的温度。原来就是因为引脚没有引出有点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流焊的最高温度260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