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ADC的信号在FPGA怎末存储

楼主:
如题

如果采样得到的小数,怎末在FPGA中存储

网友:
帮帮忙哈  急用

网友:
一般应该用存储芯片,flash存储芯片,这种芯片存储速度较快,
用这个AM39LV320试试,这个芯片是4MBit的flash,应该能满足吧,

网友:
小数存储 可以先将他转成整数 然后存储
至于存到什么地方:
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直接在fpga内部例化一个ram
如果数据量很大,可以考虑在fpga外挂一个存储器
如果板子上有sdram或者ddr sdram,拿过来直接使用
不推荐把数据存到flash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