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亮度控制方法

楼主:
有两种控制LED亮度的方法.一种是改变流过LED的电流,一般LED管允许连续工作电流在20毫安左右,除了红色LED有饱和现象外,其它LED亮度基本上与流过的电流成比例;另一种方法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惰性,用脉宽调制方法来实现灰度控制,也就是周期性改变光脉冲宽度(即占空比),只要这个重复点亮的周期足够短(即刷新频率足够高),人眼是感觉不到发光象素在抖动.由于脉宽调制更适合于数字控制,所以在普遍采用微机来提供LED显示内容的今天,几乎所有的LED屏都是采用脉宽调制来控制灰度等级的.

LED的控制系统通常由主控箱、扫描板和显控装置三大部分组成.主控箱从计算机的显示卡中获取一屏象素的各色亮度数据,然后重新分配给若干块扫描板,每块扫描板负责控制LED屏上的若干行(列),而每一行(列)上LED的显控信号则用串行的方式传送.目前有两种串行传送显示控制信号的方式:一种是扫描板上集中控制各象素点灰度,扫描板将来自控制箱的各行象素的亮度值进行分解(即脉宽调制),然后将各行LED的开通信号以脉冲形式(点亮为1,不亮为0)按行用串行方式传输到相应的LED上,控制其是否点亮.这种方式使用器件较少,但串行传输的数据量较大,因为在一个重复点亮的周期内,每个象素在16级灰度下需要16个脉冲,在256级灰度下需要256个脉冲,由于器件工作频率限制,一般只能使LED屏做到16级灰度.

另一种方法是扫描板串行传输的内容不是每个LED的开关信号而是一个8位二进制的亮度值.每个LED都有一个自己的脉宽调制器来控制点亮时间.这样,在一个重复点亮的周期内,每个象素点在16级灰度下只需要4个脉冲,256级灰度下只需8个脉冲,大大降低了串行传输频率.用这种分散控制LED灰度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实现256级灰度控制.

网友:
这个么,,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