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第三步:安装KEIL, OLED成功显示

楼主:
    装了Keil uVision3后,这几天都在琢磨怎么使用C8051F320,特别是仔细学习了怎么使用他的IO口。同时也在论坛看了很多人的帖子。

    以前一直没有焊接OLED: 因为只有一片,而试验并口编程器的时候难免要反复的拆卸编程器,很容易弄坏OLED的焊脚。

    现在并口编程器很稳定,该焊接OLED了。

    今天晚上终于焊好了OLED。在KEIL编译早已写好了的OLED测试程序,用并口编程器下载到我们的数字湿度计

    OLED上显示出整屏的白色(测试程序刷整屏白色)。马上改成刷整屏的蓝色,OLED上显示出整屏的蓝色。

    测试VCC电压,在12V,还算稳定。说明除了FB的那根飞线外,OLED升压电路没有问题。

    测试程序见附件,这是满屏显示蓝色的OLED测试程序。

    里面也有编译好的HEX文件,这样没有装KEIL的可以先写到开发板测试OLED。

网友:
真快

我要加把劲了

网友:
真快。我的升压怎么不行啊。:L

网友:
上午继续努力,OLED显示汉字和字符

    手机拍的,不清楚。

网友A:
速度.
我的屏坏了,买的还没来到,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 我的屏坏了,买的还没来到,

我的也是,现在在想办法补救呢,:(

网友:
我的升压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你太神了,把方法公布一下吧。

网友:
    OLED屏要用双面胶固定好(我看这个OLED两面都提供双面胶,我用了背面的。), 然后才开始焊接。

    焊接好了以后仔细检查是否断脚了、没焊到(我很小心,所以不敢用力焊接,可能会焊不到。)。

    平时拔插编程口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对OLED用力。OLED受外力位移后,焊脚很容易断。

    一般的编程器编程以后都会断开和MCU连接,复位C8051F320。所以平时调试的时候不用频繁拔插插头。

    另外,FB电压不足1.2V的,要检查升压电路根本没有工作,那个二极管1N5822是否虚焊。必要时检查MOSFET管是否坏了,这个确实很容易坏,用手摸都会击穿,所以大家才叫他“摸死管”。

    套件里面的MOSFET我没有用,因为一开始没有找到,我以为漏放了,所以自己找了一个N通道的MOSFET,昨天焊OLED才发现MOSFET粘在OLED的的固定胶带上。

    手上没有相机,明天到单位找相机拍高清图给大家看。

网友:
厉害啊,第一个完整的成品!

网友:
呵呵,试试湿度计传感器的功能吧:)灵敏度如何呢?

网友:
湿度计传感器还没有焊上去,正在寻思怎么用硬件I2C驱动湿度计传感器。

网友:
不错,兄弟够快啊。。。我今天焊了一天也没焊完。。。。郁闷啊

网友:
焊接不要急,要考虑清楚焊接,其实焊好了以后你会觉得不是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