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的总结

楼主:
    1、原电路板的FB需要加一根飞线,我在C18、C21的右侧焊接飞线。

    2、OLED复位后,默认启动内部DCDC升压电路。不需要另外的指令。

    3、原电路板可以很好的提供12V电压。如果没有12V,测量C21两端的电压是否为1.2V,C21为1.2V(就说明OLED内部电路没问题)那么很可能取样电阻R10、R11取值不当,量一量是不是焊错了元件。

网友A:
再加一条:
    4、R10、R11是竖的、并排在电路板上,R12、R7是横的焊在电路板上。有些元件怎么放要看清。我昨天焊错了,花了2个小时才找到上述原因。

网友:
谢谢提醒。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所以我说没有protel的图真别扭。

网友:
发张焊好OLED升压电路的这块的图片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条: 4、R10、R11是竖的、并排在电路板上,R12、R7是横的焊在电路板上。有些元件怎么放要看清。我昨天焊错了,花了2个小时才找到上述原因。

bingo,我也错了。

建议楼主上高清图片,给我校对一下。

网友:
看看,我的是不是这个错误啊。呵呵
另外我的FB电压只有0.4V左右

网友:
    OLED屏要用双面胶固定好(我看这个OLED两面都提供双面胶,我用了背面的。), 然后才开始焊接。
    而且焊接好了以后仔细检查是否断脚了、没焊到(我很小心,所以不敢用力焊接,可能会焊不到。)。
    平时拔插编程口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对OLED用力。OLED受外力位移后,焊脚很容易断。
    一般的编程器编程以后都会断开,复位C8051F320。所以平时调试的时候不要频繁拔插插头。
    另外,FB电压不足1.2V的,要检查升压电路根本没有工作,那个二极管1N5822是否虚焊。必要时检查MOSFET管是否坏了,这个确实很容易坏,用手摸都会击穿,所以大家才叫他“摸死管”。套件里面的MOSFET我没有用,因为一开始没有找到,我以为漏放了,所以自己找了一个N通道的MOSFET,昨天焊OLED才发现MOSFET粘在OLED的的固定胶带上。
    手上没有相机,明天到单位找相机拍高清图给大家看。

网友:
手机拍了两张稍微清楚一点的,大家看看

网友:
OLED觉得没焊好只能再补焊, 不要试图拆下来。已经焊了的OLED拆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