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怎么焊

楼主:
大家怎么焊上去的?这一条线扁平线,不上焊锡啊

网友:
我想用胶粘,行不行?

网友A:
胶粘肯定不行了

用老铁先把pcb焊盘上锡。在对准了。焊接使劲放焊锡就内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粘肯定不行了用老铁先把pcb焊盘上锡。在对准了。焊接使劲放焊锡就内喊上了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弄的,这个引线排都贴上去了。后来一卸,就坏事啦。:(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对好焊脚位置,用OLED背面的双面胶固定好,然后焊接。
    不建议先上好焊锡,因为上了锡以后,OLED的焊脚更脆更容易断。
    胶粘没有操作过,不知道你能不能确保焊脚接触的很好。

网友B:
我是先在板子上上锡,然后上松香水,再对齐引脚,用烙铁压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在板子上上锡,然后上松香水,再对齐引脚,用烙铁压焊。

    确实,用松香或松香水增加可焊性就很好焊的。我是一次成功的。

    如果没焊好就再补一补,只是不要去试着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