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路设计中有的芯片是5V供电,有的12V供电,怎么设计电压转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要设计一个PCB,用什么给各个芯片供电?是纽扣电池吗?

还有,有的芯片是5V,有的则需要12V电压供电,那这两种电压都是怎么转换的?怎么生成的?

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
7812产生12V,7805产生5V! 或者使用开关型稳压芯片,产生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你想要怎么电压转换呢?如果说一会用5V,然后一会用12V的话,也可以设置一个三插的插针,然后用一个短路跳冒,用5V的时候就跳在5V那里,如果用12V就跳到12V的地方。像楼上所说,7812可以产生12V,7912是-12V,7805是5V,7905是-5V。78、79系列的还不错。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用过好多次。

网友:
有些TV的主板就是用那种三插的插针,然后用短路跳冒来更改是5V还是12V的。

网友:
楼主要输入的是多少伏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