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功夫的重要性

楼主:
本次DIY,焊接功夫不过关,很难调试成功啊。从sht21到oled,焊接都是第一步。

网友:
呵呵,每次我们做攻关性实验时,都是我焊接的,这需要细心和一定的焊接功夫!

网友:
焊接功夫重要性

焊接小芯片重要,SOP,BGA,焊接更是。

网友:
焊接时隔细活,要慢点来啊,弄好

网友:
要有耐心才行。。。。。。。。。。

网友:
焊多了就会了,熟能生巧。

网友:
我板子短路。。。到现在还在查毛病。。。。哭死我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湿度计,焊反了啊、小窗户靠边近。
实在不行就比着pcb图。割开电源网络,逐步缩小范围。
呵呵二分法就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了。。。。。

网友:
我的早就不想 样子楽

网友:
我的焊接技巧

先将焊盘和器件管脚涂上焊锡膏,然后焊接
我焊过的最小间距管脚是英飞凌的XC866,每次都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