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判断MMA7455L是否焊好?

楼主:
第一次焊LGA封装的芯片心里有点紧张,焊上去后又看不见各个引脚是否连通。要是不连通的话,那么写程序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打算先确定它是否连通。
昨天晚上在基地奋战到三点多,就是为了测量MMA7455L是否焊好。我的方法是用数字示波器测量mma7455l的引脚。我用的是ISP 4线制数据传送,测量中发现即使没有脉冲输入或者没有电源 数据输出端口也有波形输出,只不过波形无论有没有脉冲都不变 。我将mma输出端口的线拔了,然后用示波器检测单片机数据输入端口 发现波形发生改变。这是否能说明该输出引脚已经连通? 我将所有与单片机连的线(VCC,GND,SPC,CS,SDI,SDO,INT1,INT2)都连上,烧程序进去后用示波器测量各个引脚,发现波形显示与不连mma 而直接测量单片机连接端口的波形一样,除了那个SDO 引脚。
我用的所有资料都在附件中。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测试程序

资料

网友:
多谢大侠建议
今晚继续苦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的脚掉了,悲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换一个吧 好运

网友:
挨头头训了几句。唉,经验是这样来的嘛!继续努力,我就不信我焊不好。

网友:
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经验是这样来的嘛!继续努力,我就不信我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东西还蛮高级的,都有示波器,我在家什么都没有只有电脑,不过也顺利弄出来了。
以下是一点建议
1,不知道您是怎么焊芯片的,我焊上去以后没出来,找修电脑的人一看,他说你这出来就见了鬼了,于是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当然是需要那个的,5片花掉20,不过小钱别省
2.而是您的程序是不是会有问题,我的四线制SPI一开始什么反应都没有,读出来全是0,但注意读写操作的最高位就好,
#include "config.h"
void Init_MMA7455_IO(void)
{

        MMA7455_CSN_OutDIR();
        MMA7455_SCK_OutDIR();
        MMA7455_MOSI_OutDIR();
        MMA7455_MISO_InDIR();

        //

        MMA7455_Set_CSN();
        MMA7455_Clear_SCK();
        MMA7455_Clear_MOSI();
}
//
//
//function SpiWrite();
/******************************************************************************************/
void MMA7455SpiWri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MMA7455_Clear_SCK();
        delay_us(10);
        for (i=0;i

Reg=((Reg&0x3f))<<1;
SpiCommand=((SpiCommand&0x3f)<<1)|0x80;
请问这两句是什么意思?麻烦您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