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湿度计初步完工,已正常显示湿度和温度值,贴上焊接后PCB清晰图和源代码供参考

楼主:
    其中传感器读取是直接采用网友的软件模拟的读取程序,特别说明。以后逐步改成硬件I2C的。

网友:
再上所有源程序

    再上所有源程序,本来想放在楼主位的,竟然超时了,再上。

网友:
图片说明

    OLED左上角那个7其实只是一个不断从0到9变化的数字,只是提示程序在不断循环。

    温度34c51表示34.51度。

    已经正常从传感器读取温度値、湿度値,然后换算后显示在OLED上。

    年月日还没有实现,都是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加油 很漂亮啊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B:
不错。我的oled还是不正常,只好外接电源了

网友:
不是一般滴亮啊,呵呵,恭喜恭喜。

网友:
你这个程序我怎么运行不起来

网友C:
我的OLED已经是杯具了。

网友D:
我的给焊短路了。。。。到现在还在查毛病。。。:(

网友:
我也是。

不错。我的oled还是不正常,只好外接电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OLED已经是杯具了。

说起OLED,我是一肚子悔恨呐呐呐呐呐……

用了仿真器,我得考虑还要不要重新买OLED啦,感觉用仿真器也挺方便滴。把显示部分用USB通信做在电脑上,不过目前我不会,;P

网友:
楼主,好像换了一个元件。换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给焊短路了。。。。到现在还在查毛病。。。:(" />

    哪个地方短路了,我看看我碰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的oled还是不正常,只好外接电源了

    看看其他的电压是否正常,比如3.3V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起OLED,我是一肚子悔恨呐呐呐呐呐……   用了仿真器,我得考虑还要不要重新买OLED啦,感觉用仿真器也挺方便滴。把显示部分用USB通信做在电脑上,不过目前我不会,;P

    :( 我以前用过这种引脚的LCD, 焊了以后很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