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频电路中是LC滤波器还是RC滤波器好?

楼主:
在做宽带直流放大器中,在后级功放前加一截止频率为10MHz的无源低通滤波器,加RC滤波器会影响前级的放大倍数,加LC滤波器时影响会小一些。但是加RC滤器时,频带宽一些;加LC滤波器时,频带要窄一些。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麻烦哪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在高频情况下,电阻的Q值要比电感小,所以衰减曲线平滑,频带宽;用电感时衰减曲线变得陡峭,频带窄。

网友:
楼上正解,高频的时候电阻和电感都会有不同的特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