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spi哪里错了?

楼主:
郁闷了,显示没反应,难度是spi没正常工作?按理来讲,如果spi工作了,哪怕是错的,
都应该对显示造成影响,用公司的示波器不方便,不知道哪位玩 cortex的lpc1111的高人能给指点一下关于spi的问题。

串口,定时器,led灯是正常的,如果是实在不行,俺就用放弃硬件spi,io模拟spi了。

我用的spi是16位模式。

程序,keil c写的。

原理图看第五页

原来的at91sam7s64的程序,这个没问题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网友:
你好

void SSPInit( void )
{
// uint8_t i, Dummy=Dummy;

  LPC_SYSCON->PRESETCTRL |= (0x1<<0);    //disable spi reset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1);   //spi clk enable
  LPC_SYSCON->SSP1CLKDIV = 0x02;                        /* Divided by 2 */
  LPC_IOCON->PIO0_8           &= ~0x07;        /*  SSP I/O config */
  LPC_IOCON->PIO0_8           |= 0x01;                /* SSP MISO */
  LPC_IOCON->PIO0_9           &= ~0x07;
  LPC_IOCON->PIO0_9           |= 0x01;                /* SSP MOSI */
-----------------------------------------------------------------------------------------

LPC_SYSCON->SSP1CLKDIV = 0x02; 将这句中1改为0 试试。 这是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小谢给的意见,看看能不能帮楼主解决问题。希望能给楼主一点帮助!

网友:
王会计

居然能问这问题,看例程啊。

网友:
改掉之后还是没反应,继续查原因。

LPC_SYSCON->SSP1CLKDIV = 0x02; /* Divided by 2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吧,SPI如果用模拟的就没有任何优势了,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代码,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wangkj你好,这是我的QQ,你加我吧,一起交流一下,1261345622

网友:
如果交流请加群,630571,注明来自eeworld

该群主要就是讨论  显卡技术和cortex-m0.
早已经满园,加的时候一定要说明来自eeworld。
一般的来历不明,我都建议加更新的群。
那个新群新手多,这个高手多。

网友:
IP zhaojun_xf 建议不错,可能是ssel0的问题,晚上我好好看看。

白天上班,一直比较忙,
公司搞cortex a8
imx51的片子。
这个片子太复杂,功能很强。
虽然比s5pc110,ix53差很多。

网友:
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化,一定是设置的问题

具体我下来看下

网友:
把P0_2设置为gpio输出也还是不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526-1-1.html   thanks zhaojun_xf from eeworld           2010_08_17
  LPC_IOCON->PIO0_2 &= ~0x07;                /* SSP SSEL is a GPIO pin */
  /* port0, bit 2 is set to GPIO output and high */
  GPIOSetDir( 0, 2, 1 );         //maybe this pin P0_2 can connect to vcc3/vcc5 use 10k res
  GPIOSetValue( 0, 2, 1 );
//end 2010_08_17

网友:
看来,得动用示波器了。

网友:
这个是我的1343的spi 初始化,我是跑起来的,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
void SSPInit( void )
{
        uint8_t i, Dummy=Dummy;

        LPC_SYSCON->PRESETCTRL |= (0x1<<0);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1);
        LPC_SYSCON->SSPCLKDIV = 0x06;                        /* Divided by 6         =12M        */
        LPC_IOCON->PIO0_8           &= ~0x07;        /*  SSP I/O config */
        LPC_IOCON->PIO0_8           |= 0x01;                /* SSP MISO */
        LPC_IOCON->PIO0_9           &= ~0x07;
        LPC_IOCON->PIO0_9           |= 0x01;                /* SSP MOSI */

        //P0-10设置为SCK功能
        LPC_IOCON->SCKLOC = 0x00;
        LPC_IOCON->JTAG_TCK_PIO0_10 = 0x02;

//USE_CS

        LPC_IOCON->PIO0_2 &= ~0x07;                /* SSP SSEL is a GPIO pin */
        GPIOSetDir( PORT0, 2, 1 );
        GPIOSetValue( PORT0, 2, 1 );

        //serial    baud     =200kbp/s
        //                                (72M/6)/[(cpdvsr==2)*((scr==29)+1)]        =200k
        /* Set DSS data to 8-bit, Frame format SPI, CPOL = 0, CPHA = 0, and SCR is 29 */
        LPC_SSP->CR0 = 0x1d07;

        /* SSPCPSR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master mode, minimum divisor is 0x02 */
        LPC_SSP->CPSR = 0x2;

        for ( i = 0; i < FIFOSIZE; i++ )
        {
        Dummy = LPC_SSP->DR;                /* clear the RxFIFO */
        }

        // 采用查询方式,中断 禁止
        /* Enable the SSP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SSP_IRQn);

        /* Device select as master, SSP Enabled */
        //#if LOOPBACK_MODE
        #if 0
        LPC_SSP->CR1 = SSPCR1_LBM | SSPCR1_SSE;
        #else
        //#if SSP_SLAVE
        #if 0
        /* Slave mode */
        if ( LPC_SSP->CR1 & SSPCR1_SSE )
        {
        /* The slave bit can't be set until SSE bit is zero. */
        LPC_SSP->CR1 &= ~SSPCR1_SSE;
        }
        LPC_SSP->CR1 = SSPCR1_MS;                /* Enable slave bit first */
        LPC_SSP->CR1 |= SSPCR1_SSE;        /* Enable SSP */
        #else
        /* Master mode */
        LPC_SSP->CR1 = SSPCR1_SSE;
        #endif
        #endif
        /* Set SSPINMS registers to enable interrupts */
        /* enable all error related interrupts */
        //LPC_SSP->IMSC = SSPIMSC_RORIM | SSPIMSC_RTIM;
        return;
}

网友:
跟我的代码对比一下。

先看看。1343和lllx管脚兼容,多了个usb。我这个设计也考虑了这款arm

网友:
区别

LPC_SYSCON->SSPCLKDIV = 0x06; /* Divided by 6  =12M */
我的数值是2,想要更高频率。
spck 设置多了一个这行:
  LPC_IOCON->JTAG_TCK_PIO0_10 &= ~0x07;

我的手16bit模式,neg模式,其他都一样。

网友:
改成6,去掉那行,还是不行。

更郁闷了,必须用示波器了。

网友:
早上趁公司没人,用了一下示波器

spck没信号,低电平。但不是0,比0稍高。
ea0(p0_11) 依然为低
SSEL0(P0_2)低,郁闷了。
isp_clk(p0_1) 48.19Mhz时钟出来了。
spck_led(P1_8) 正常,800ms,周期,和计算的数值基本没区别

跟我程序中设置不一样呀。咋回事,难道P0,P1,P2是不同的时钟域?

网友:
void SSPInit( void )

void SSPInit( void )
{
// uint8_t i, Dummy=Dummy;

  LPC_SYSCON->PRESETCTRL |= (0x1<<0);    //disable spi reset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1);   //spi clk enable
  LPC_SYSCON->SSP0CLKDIV = 0x06; /* Divided by 6  =12M */  //0x02;                        /* Divided by 2 */
  LPC_IOCON->PIO0_8           &= ~0x07;        /*  SSP I/O config */
  LPC_IOCON->PIO0_8           |= 0x01;                /* SSP MISO */
  LPC_IOCON->PIO0_9           &= ~0x07;
  LPC_IOCON->PIO0_9           |= 0x01;                /* SSP MOSI */
///we not use jtag,use P0_10 as sck .by wkj 2010_06_18
  LPC_IOCON->SCK_LOC = 0x00;
//  LPC_IOCON->JTAG_TCK_PIO0_10 &= ~0x07;
  LPC_IOCON->JTAG_TCK_PIO0_10 |= 0x02;                /* SSP CLK */
///end 2010_06_18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526-1-1.html   thanks zhaojun_xf from eeworld           2010_08_17
  LPC_IOCON->PIO0_2 &= ~0x07;                /* SSP SSEL is a GPIO pin */
  /* port0, bit 2 is set to GPIO output and high */
  GPIOSetDir( 0, 2, 1 );         //maybe this pin P0_2 can connect to vcc3/vcc5 use 10k res
  GPIOSetValue( 0, 2, 1 );
//end 2010_08_17

  /* Set DSS data to 8-bit, Frame format SPI, CPOL = 0, CPHA = 0, and SCR is 15 */
  LPC_SSP0->CR0 = 0x078f;  //or 0x008f is faster?? negedge,16bit default speed . by wkj 2010_06_18

  /* SSPCPSR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master mode, minimum divisor is 0x02 */
  LPC_SSP0->CPSR = 0x2;

  /* Master mode */
  LPC_SSP0->CR1 = 0x20;//ssp0cr1;  master mode,enable ssp now         2010_06_22 by wkj

  /* Set SSPINMS registers to enable interrupts */
  /* enable all error related interrupts */
  //LPC_SSP->IMSC = SSPIMSC_RORIM | SSPIMSC_RTIM;
}

网友:
int main (void) {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nterval;
  unsigned int i,j,k,m;//,x
  SystemInit();

  /* NVIC is installed inside UARTInit file. */
  UARTInit(115200);
  /* Config CLKOUT, mostly used for debugging. */
  CLKOUT_Setup( CLKOUTCLK_SRC_MAIN_CLK );
  LPC_IOCON->PIO0_1 &= ~0x07;
  LPC_IOCON->PIO0_1 |= 0x01;//zlg book ,2 should 010                /* CLK OUT */
    /* Enable AHB clock to the GPIO domain.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interval = SystemAHBFrequency/1000 - 1;
  if ( interval > 0xFFFF )
  {
        interval = 0xFFFF;
  }
  init_timer16(0, interval);
  enable_timer16(0);
  SSPInit();//set ssp pin and enable it
  GPIOSetDir( 0, 11, 1 );        //p0_11 as addr/command select
  GPIOSetValue( 0, 11, 0 ); //add at 2010_08_17,cmd/data defaut as data

  /* Set port 1_8 to output ,led and clock, by wkj 20100815*/
  GPIOSetDir( 1, 8, 1 );
  /* set not use pin as input */
  //GPIOSetDir( PORT0, 1, 0 );
  clr_scr();

网友:
全部资料和文件,这个本来就是开源的

用keil 9 uvision4
我记得软件给soso传过。好像是放到网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是确定是不是1114的问题,

是的话再研究1114,不妨先IO模拟一下SPI,成功了,在考虑硬SPI,这样自己也能有信心。

网友:
楼主,硬件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1114应该 没问题,那个spk_led就是好的。

硅片出问题的概率太小了,应该还是没设置好。

网友:
芯片已经正常工作了。没问题。

如果哪位手里有lpc111x的开发板,可以直接把这个程序烧尽去看。

网友:
手头没有示波器....

和fpga接口的这些能不能用fpga测试啊.

寻找有效的测试手段

网友:
能用fpga

不过,我找到示波器了,不幸的是spck没信号,肯定是那个寄存器没设置好。

网友:
lpc111x的手册,spi部分,ssel0都参与了

怀疑lpc111x必须用ssel0管脚,不能配置为gpio.

网友:
LPC_SSP0->CR1 = 0x20 错了;

应该为:
LPC_SSP0->CR1 = 0x02;//0x20错了;

2进制16进制搞混了。晕啦。

网友:
好了,传图片给大家看看。

arm和cpld(fpga)之间的连线让我拆了 :)
显示效果后续发,但愿正常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二手的,taobao价格是7万左右。

网友:
调了2天,借助逻辑分析仪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