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OLED没有12V,大家量一下Q1(MOSFET)管的各脚电压

楼主:
    如果OLED没有12V,大家量一下Q1(MOSFET)管的各脚电压。

    这样好判断原因。

网友:
这个可以大致判断OLED内部升压电路是否工作、外围元件工作状态。

网友:
我不写命令的时候DRE引脚为0。写上命令后0.6V

网友:
我写完命令

6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6v多点。

    说明升压电路有效啊! 那C21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请问这部分如果不连OLED Q1各端电压是多少,C21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部分如果不连OLED Q1各端电压是多少,C21两端电压是多少?

    我的连了O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连了OLED.

你Q1三端输出各多少??

网友:
Q1-G: 0.263V
Q1-S:0.017V
Q1-D:3.289V
C21: 1.189V

VCC:12.04V
VDD:3.316V

网友C:
刚才洗了个澡,回来湿度计关闭了OLED和DCDC升压器(已经在程序里加入了超时关闭OLED的功能)。
    这时候升压器已经没有工作,测得各部分电压如下:
Q1-G: 0.000V
Q1-S:0.000V
Q1-D:3.318V
C21: 0.329V

VCC:3.318V
VDD:3.3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洗了个澡,回来湿度计关闭了OLED和DCDC升压器(已经在程序里加入了超时关闭OLED的功能)。 这时候升压器已经没有工作,测得各部分电压如下: Q1-G: 0.000V Q1-S:0.000V Q1-D:3.318V C21: 0.329V VCC ...

不错,谢谢。。。。。我的也成功了。。。。谢谢zhdphao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