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使用之UART篇

楼主: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0_BASE);
    UARTCharPut(UART0_BASE, 'W');
    UARTCharPut(UART0_BASE, 'e');
    UARTCharPut(UART0_BASE, 'l');
    UARTCharPut(UART0_BASE, 'c');
    UARTCharPut(UART0_BASE, 'o');
    UARTCharPut(UART0_BASE, 'm');
    UARTCharPut(UART0_BASE, 'e');
    UARTCharPut(UART0_BASE, '\r');
    UARTCharPut(UART0_BASE, '\n');

    while(1)
    {
    }
}

使用LM3S8962的串口0时,程序运行过程如程序所示。
//设置器件时钟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使能一个外设(GPIO 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使能一个外设(UART 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配置GPIO A0和A1作为UART引脚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配置UART波特率115200,8-N-1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使能UART 0发送和接收
UARTEnable(UART0_BASE);
//通过串口输出"Welcome\r\n"

经测试发现,以上程序配置过程缺一不可,也就是说这是配置串口通信的最基本过程,我在配置串口过程中因为拉下GPIOPinTypeUART头大了很久,呵呵。
还有一个可疑之处请大是解惑,使能(GPIO A)和使能(UART 0),这两条必须在配置过程中都调用,否则串口配置不成功,疑问:我使用的UART 0,而UART 0与GPIO A是同一个外部引脚,为什么程序不可以只使能UART 0,而不调用使能GPIO A???
3Q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不错啊,跟在后边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main(void){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nbs ...

可以看8962 DS 的第181页,上面有个图,图中说明了IO口是使用GPIO方式还是复用方式取决于一个MUX,但这个MUX如何工作又取决于GPIOAFSEL寄存器的配置,而这个GPIOAFSEL寄存器又属于GPIO模块的一部分,如果该GPIO模块不使能的话,那么自然无法配置GPIOAFSEL寄存器了,同样,MUX也不会工作。

个人意见,欢迎讨论。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彩的回复 DS看的太少了 马上去认真学习DS

顺便再问一哈,  如果是楼上所述的结构,那先使能IO口和先使能UART效果是否相同,

我在例程中见到过先使能UART再使能IO的顺序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彩的回复 DS看的太少了 马上去认真学习DS 顺便再问一哈,  如果是楼上所述的结构,那先使能IO口和先使能UART效果是否相同,我在例程中见到过先使能UART再使能IO的顺序

手头没有板子,没法试啊!

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它们所设置的寄存器都不一样。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楼主:
我手头有板子也试过了,两个使能先后开启,都可以正确完成UART的配置

DS我也看了一下,现在理解认为:两个使能好比“串联”开关,只要都开启就OK
先后顺序无所谓,

感谢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板子也试过了,两个使能先后开启,都可以正确完成UART的配置 DS我也看了一下,现在理解认为:两个使能好比“串联”开关,只要都开启就OK 先后顺序无所谓, 感谢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的板子还没到

郁闷死了!等的我好辛苦啊,我也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48元申购的吗,
派睿电子 有没有给你发确认用的邮件??
只有收到邮件,并且收到你的开票信息,他们才会发板子的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发送数字123看能不能正确接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程序只是为了简单说明UART的配置过程,并没有加入接收及回显的过程:$
除了我给的程序,楼上还可以参考一下,例程中的 usat_echo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