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1117稳压管突然爆炸

楼主:
今天在用MSP430F149进行PWM控制直流电机调试,电压7.2V,稳压管ame1117突然冒烟然后就爆炸。电路稳定运行了很久,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A:
质量太差还是电路短路,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太差还是电路短路,导致电流过大?

质量怎么样不清楚,电路应该没短路,如果短路的话最先烧起来的应该是信号线。 要说电流确实挺大的,不过3.3V只是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的,大电流都是直接通过电机驱动芯片的,而且板子上还有一个7805,完全没什么异常。 从结果来看导致稳压管爆炸的原因应该就是电流过大,这个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但本人经验有限,找不出是什么原因使得大电流经过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