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的用法

楼主:
哪位高手帮我讲解下这个电路图 每升高一度对应多少电压值的变化 如果有别的关于pt1000使用的电路图 更好  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具体选择的热电阻的参数 参考这个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pt1000 零度时理论1000欧姆 100度时1380欧姆 也就是说每增长一度电阻增长大概3.8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电路怎么连才能把温度的变化和电压的变化线性的对应起来

网友:
电路怎么运行原理没有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