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程序错误问题

楼主:
一个数字跑表程序,clk:时钟信号;clr:异步复位信号;pause:暂停信号;msh,msl:百分秒高位和低位:sh,sl:秒高位和低位;mh,ml:分高位和低位

module paobiao(msh,msl,sh,sl,mh,ml,clk,clr,pause);
output [3:0]msh,msl,sh,sl,mh,ml;
input  clk,clr,pause;
reg    [3:0]msh,msl,sh,sl,mh,ml;
reg    cn1,cn2;        //cn1为百分秒位向秒位进位,cn2为秒位向分位进位
//*********百分秒计数进程,每计满100,cn1产生一个进位**********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r)
  begin
    if(clr)              //异步复位
      begin
        {msh,msl}<=8'h00;
        cn1<=0;
        end
    else
      if(!pause)         //pause为0正常计数,为1暂停计数
        begin
          if(msl==9)
          begin msl<=0;
          if(msh==9)
          begin msh<=0;cn1<=1; end
          else msh=msh+1;
        end
        else
        begin msl=msl+1; cn1<=0; end
  end
//*********秒计数进程,每计满60,cn2产生一个进位**********
always @(posedge cn1 or posedge clr)
  begin
    if(clr) begin
            {sh,sl}<=8'h00; cn2<=0;
            end
    else    if(sl==9)
            begin   sl<=0;
            if(sh==5)
               begin sh<=0; cn2<=1; end
            else sh=sh+1;
            end
            else
            begin sl<=sl+1; cn2<=0; end
  end
//*********分位计数进程,每计满100,cn1产生一个进位**********
always @(posedge cn2 or posedge clr)
  begin
    if(clr)
      begin {mh,ml}<=8'h00; end
    else
      if(ml==9)
         begin ml<=0;
           if(mh==5) mh<=0;
           else mh<=mh+1;
         end
      else ml<=ml+1;
  end
endmodule

错误信息: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paobiao.v(27) near text "always";  expecting "@", or "end", or an identifier ("always"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a system task, or "{", or a sequential statemen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paobiao.v(42) near text "always";  expecting "@", or "end", or an identifier ("always"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a system task, or "{", or a sequential statemen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paobiao.v(54) near text "endmodule";  expecting "@", or "end", or an identifier ("endmodule"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a system task, or "{", or a sequential statement,

网友:
第一个always少了个end

网友:
任何风向都不会令他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