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EPCS加裁NIOS

楼主:
公司最近有一个项目,用到EP3C55这个器件,希望能把FPGA配置文件SOF和NIOS的程序文件一并烧写的EPCS芯片上!
    在SOPC中添加了EPCS CONTROLLER,并在NIOS的RESET ADDRESS设定为EPCS CONTROLLER的地址!现在有两上问题没有想清楚:
   1.这个EPCS CONTROLLER能接多大的EPCS芯片?只能支持EPCS4以下的,还是EPCS全系列都支持呢?
   2.在IDE中BUILD工程以后,生成了epcs_flash_controller_boot_rom.flash和我的工程project.elf,请问这个epcs_flash_controller_boot_rom.flash用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只是需要FPGA配置文件(SOF文件)和NIOS 工程文件(project.elf)这两个文件就行了,把它们下载到EPCS芯片就行了!

网友:
epcs controller 可以支持EPCS64 EPCS16 我都用过

网友:
第二个问题: 把sof文件和project.elf下载到epcs即可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CPU的复位地址要写配置芯片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