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gnal tap ii的问题

楼主:
signaltap ii 里面不能编辑输入信号对吧 通常在signal configuration中是对clock配置 但这样的话 从中分析输出信号又该怎么得到正确的结果呢? 另外signaltap ii 与其它的波形仿真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就像是把示波器的探头放到FPGA内部你要测试的节点上了,测出的是FPGA运行时你要测的节点上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