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东西 怎么也这么容易出状况呢

楼主(2010-08-16):
西门子的东西 怎么也这么容易出状况呢
西门子M440 的变频器,开机报A0503(母线欠压),一按运行显示F0003 (母线欠压故障),用万用表测量了母线电压有D C500多伏电压 ,但看r0026参数却显示0V,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修呢,谢谢!
西门子
母线
线电压

网友:
我认为先还是仔细看看说明书,排除接线错误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