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数字湿度计专题二】——点亮OLED显示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紧张焊接调试,今天,就在七夕的这个晚上,我和我的湿度计板子约会了,我耐心的焊接,仔细的寻找错误,小心的修正,终于,电路部分算是基本调通了,我让小板子羞嗒嗒滴点亮了。。。。。

本来说是要“周末打个大胜仗”,结果打了个大败仗。板子上排阻的焊接搞了我将近一个下午,周六从白天焊道了晚上,没完成,周日继续。。。依旧没焊完。。。。SD卡座焊坏了。。。。USB座焊盘也焊掉了一个。。。。

当时那个郁闷啊。。。。。当时那个火大啊。。。。。

没办法。。。一个一个找错误吧。。。。
首先。。。我整块板子短路。。。VDD和GND短在了一起。。。要命啊。。。那么多地方。。。。那么多点。。。一个一个想一个一个排查。。。后来发现这块板子的铺铜距离太小了。。。很容会把焊点和铺铜面焊在一起。。。

后来是电源芯片,最后用了1117,放弃了原来的8505,用了1117以后,整个系统的电路环境稳定了许多,也不发烫了,很好。。。。只是给以后的电池供电带来了麻烦。。。。

第一版设计的问题还真是很多。。。。给各位焊接调试带来的烦恼和自信心的打击。。。我深表歉意。。。

电源稳定后,就是测试单片机是否工作正常,此时我OLED屏没有焊上去,先测试单片机正常了再做下一步。。。

焊好单片机的引脚之后,我检查过每一个焊脚,自信都没有问题了。。。。检查了其他几个重点处之后,上电,上仿真器。。。。加载个例程下一下,发现,提示“找不到单片机”,再次检查电路板,先检查了JTAG口,发现一个脚被接地了(也是由于铺铜安全距离太小,导致焊脚与铺铜粘连了,我擦),再检查,还有一个脚接地了,这个脚我查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最后顺着信号线一直走。。。在一个104电容那里短路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没关系。。。。先把104拿掉吧。。。。重测。。。。正常。。。。。
再上电,仿真。。。。下载。。。。不错。。。。全部通过。。。。

最后是OLED屏的焊接。。。其实没什么难度。。。。就像焊单片机引脚那样,多加一些松香很容易就能焊好了。。。。这一排31个引脚有没有虚焊啊什么的很容易用肉眼就能观察出来了。。。。

检查完之后。。。。找回点自信了。。。。飘飘然就上电去跑zhdphao提供的例程(感谢这家伙的神速。结果悲剧了。。。。。遇到了和大家一样的问题。。。。OLED无法正常显示。。。。

测了一下C21两端。。。只有0.3V,按照zhdphao的说法,升压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测5822两端电压。。。。发现。。。一个3.3V。。。。一个3.1XV。。。。。不正常。。。。。测Q1三端。。。。发现连5822那一端的电压居然为-0.8V,很显然了,这个引脚应该是3.3V才正常。。。。问题出在Q1,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虚焊了。。。。上烙铁。。。。充焊。。。。再测。。。没有变化。。。。好像任然虚焊着。。。。那先找根导线。。。两端引一下。。。。发现小板子背面闪了一下。。。大喜。。。。果然还是虚焊。。。继续上烙铁。。。。加锡。。。。焊。。。。成功了。。。。

OLED就这样亮起来了。。。。真的很漂亮。。。这颜色和LCD屏很不一样啊。。。。透明的色彩。。。。LCD像掺了奶的色彩。。。。

上些图吧。。。。给还在奋斗的朋友们一些启发:
正面:
后面的人头就请忽略吧。。。。。。

最后我要替大家对zhdphao说声感谢。。。。。

板子只是刚开始。。。。。。很多地方仍没有开发,程序也不够完善。。。。我会继续改进。。。。大家共同进步。。。。。体验快乐~~~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曲折的焊接过程和后面的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曲折的焊接过程和后面的人头

SOSO姐在?帮我把这贴挪个窝吧。。。貌似我发错地方了。。。。

网友:
哇塞,鼓励下!不错!

网友:
呵呵!  过程写的很详细!  学习

网友:
呵呵,板子上电前习惯参考一下前人的经验

谢谢楼主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