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渐变,程序中的延时问题

楼主:
以下这个控制LED渐明渐暗的程序,现在的现象是:第一个灯渐明渐暗后,紧接着第二个灯开始渐明渐暗了,而我想要的效果是:当第一个灯亮完熄灭后,停留数秒一段时间,才渐渐点亮第二个灯,我尝试在几个位置加上delay延时,但没效果,有时还会出现闪烁,请高手支招啊,谢谢!!!

#include <reg51.h>

void pwmkeyr(void);
void pwmkeyg(void);
void pwmkeyb(void);

void delay (void);
sbit ledr=P2^0;  //红灯
sbit ledg=P2^1;  //绿灯
sbit ledb=P2^2;  //蓝灯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wmkeyr();
  pwmkeyg();
  pwmkeyb();
 }
}

 void pwmkeyr(void)  //红灯渐亮渐灭
{ long i ,j ,m;
 for (j=0;j<100;j++)
   {
    for(i=0;i<j;i++)
       {delay();
      ledr=0;
     }
    m=100-j;
 for(i=0;i<m;i++)
     {delay();
    ledr=1;
   }
   }
 for (j=100;j>0;j--)
   {
    for(i=0;i<j;i++)
     {delay() ;
    ledr=0;
   }
    m=100-j;
 for(i=0;i<m;i++)
     {delay() ;
    ledr=1;
   }
   }
}

 void pwmkeyg(void)  //绿灯渐亮渐灭
{ long i ,j ,m;
 for (j=0;j<100;j++)
   {
    for(i=0;i<j;i++)
       {delay();
      ledg=0;
     }
    m=100-j;
 for(i=0;i<m;i++)
     {delay();
    ledg=1;
   }
   }
 for (j=100;j>0;j--)
   {
    for(i=0;i<j;i++)
     {delay() ;
    ledg=0;
   }
    m=100-j;
 for(i=0;i<m;i++)
     {delay() ;
    ledg=1;
   }
   }
}

 void pwmkeyb(void)  //蓝灯渐亮渐灭
{ long i ,j ,m;
 for (j=0;j<100;j++)
   {
    for(i=0;i<j;i++)
       {delay();
      ledb=0;
     }
    m=100-j;
 for(i=0;i<m;i++)
     {delay();
    ledb=1;
   }
   }
 for (j=100;j>0;j--)
   {
    for(i=0;i<j;i++)
     {delay() ;
    ledb=0;
   }
    m=100-j;
 for(i=0;i<m;i++)
     {delay() ;
    ledb=1;
   }
   }
}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long e;
 for( e=50;e>0 ;e--) ;}

网友:
在那个灯熄灭之后,另外加一句把灯熄灭的语句,然后在延时一段看看行不行

网友: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wmkeyr();

  pwmkeyg();
  pwmkeyb();
 }
}

 在这个空当中加延时吧

网友:
你想做出渐变自然是电压渐变

我想这样你用的单片机有PWM就用PWM,没有,用定明器输出方波,实在不行用你上边的沿时也可,但你必须调出不同的方波软出,也就是不同的电压;P

网友:
哦,好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