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44B0使用JTAG调试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当我的S3C44B0板子上的FLASH里没有任何程序,或者说我直接给它檫除了,这样我能使用AXD通过JTAG口在SDRAM里对他进行仿真调试吗?有人说不行,我尝试过,程序总是跑飞了,据说是因为硬件没有初始化,但我调试前在AXD里使用命令ob 44B0.INI对它进行的设置(44b0.ini是网上下的),这个命令应该是完成了对SDRAM的初始化吧。听说在调试前应该在flash里烧上U_BOOT,但我的ADS项目里面的44bini.s文件不就是对硬件进行了初始化吗,为啥还是不能运行呢。我也尝试过直接把ADS输出的BIN文件烧到flash 0地址的开始的位置(这时我已经把RO设置成0,而RW设置成0x8000000了),好像还是不能正常运行。

有一种说法是0x0-0x4ffff应该烧U_BOOT,0x50000-0x1fffff烧用户程序(也就ADS编译成的BIN文件)才能正常执行,有一个量产的方案,就是先烧写U-BOOT到0开始的地址,然后使用U_BOOT的命令把用户文件烧到0x50000开始的地址,然后使用H-FLASHER之类的工具把完整的u-boot和用户程序读到一个BIN文件里,形成批量的烧写文件,方案可行吗。

网友:
我也是用44b0

但是我的板子上有u-boot

我在sdram中调试的时候把地址映射到0x0c8000

网友:
楼主用的软件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