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串口

楼主:
最近在调试 串口部分,始终没调通,请高手看看怎么回事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uart.h>

//  UART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  使能UART模块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  配置RX/TX所在管脚为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UART收发功能

    UARTConfigSet(UART0_BASE,                               //  配置UART端口
                  9600,                                     //  波特率: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UART_CONFIG_STOP_ONE |                    //  停止位:1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UARTEnable(UART0_BASE);                                 //  使能UART端口
}

//  通过UART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Puts(const char *s)
{
    while (*s != '\0')
    {
        UARTCharPut(UART0_BASE, *(s++));
    }
}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char c;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uartInit();                                             //  UART初始化

    uartPuts("hello, please input a string:\r\n");

    while(1)
    {
        c = UARTCharGet(UART0_BASE);                        //  等待接收字符
        UARTCharPut(UART0_BASE, c);                         //  回显

        if (c == '\r')                                      //  如果遇到回车<CR>
        {
            UARTCharPut(UART0_BASE, '\n');                  //  多回显一个换行<LF>
        }
    }
}

网友:
……你说的调试没通,具体有啥状况啊?
你学TI的库吧,8962的板子例程包里有相关应用。

网友A:
请参考这个: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5412-1-1.html

要善于使用右上角的搜索按钮哦

网友:
撒子问题没有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这个: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5412-1-1.html 要善于使用右上角的搜索按钮哦

bingo,这个我经常用,挺方便的。

网友:
还是描述一下问题现象吧 怎么没调通了
串口没有输出??
还有回显不成功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似乎没有使能系统时钟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串口没回hello, please input a string 啊

网友:
也没有回显,当重新启动时只显示了几个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lm3s8962使用之UART篇,他程序和我差不多的,应该没问题啊,但就是没显示hello, please input a string ,输入字符也没回显啊

网友:
clockInit();

这个函数内容是什么,

 你可以把“lm3s8962使用之UART篇”里面关于初始化的部分复制进你的工程,试一下

UART篇 的程序是我实验过的,没问题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注意看看串口线对不对,是交叉的还是直连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uart没调试成功

我的调试程序和楼主的差不多。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母和汉字给开发板,回送正常;发送的数字的话,回送就不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用16进制发送也不行。还有开发板自带的例程是怎么用的?有谁知道啊,就是具体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EK-LM3S8962 Example Software User's Guide ,自带例程参考,这个文档的介绍,或者每个例程都有个readme。

发送和返回数字不一样……你看看是不是显示格式没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