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MC7805CT输出电流如此之小?,谢谢!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这一方面呢是仿真的问题,模型总是比较理想化的。
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没有负载,所以电流出不来,你接上一个小于等于5欧的电阻做负载看看电流出来没有。

网友:
空载怎么能有电流??基础问题!?

网友:
他接了个示波器撒,所以看到的电流只有几十个nA如果把示波器去掉,估计就为0了。

网友:
你接负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