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AD的时候都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08-17):
在调AD的时候都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我是新手,最近调了个AD574,感觉时序都没问题,可出来的数就是不变。不知道AD这块还要注意点什么啊?

网友:
看时序、看你的转换数字类型、基准电压!主要是时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序没问题啊。。。。。。今天同样弄了个AD0804。。。。。这个很简单啊,时序也一点没问题,可还是采不出来啊。。。。。颇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