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 应急灯的延展

楼主:
有朋友一看到消防应急灯,立刻想到了公共场合的那个应急灯。其实,咱们这次DIY主要是给咱自己用,比如:突然停电时;比如:户外露营时;比如:海底探险时等等。我们期望这个DIY具备消防应急灯的一些特点:比如可充电等。

所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创意吧,详细提交你的设计申请,我们会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DIY平台。

现在来看看应急灯的概念:

种类:手提应急灯 消防应急灯 节能应急灯 水下应急灯 可充电应急灯 太阳能应急灯 多功能应急灯.直流风扇应急灯 充电式应急灯  照明应急两用灯。

坛子里一些朋友的建议:wangkj :这个还可以作为车载备用电源,也做成点烟器头,一物多用

                                      蓝眼狐:有时总会遇到突然停电啦,户外应急照明啦,有车一族的应急照明灯啦等等。

控制方式
  国内使用的应急照明系统以自带电源独立控制型为主,正常电源接自普通照明供电回路中,平时对应急灯蓄电池充电,当正常电源切断时,备用电源(蓄电池)自动供电。这种形式的应急灯每个灯具内部都有变压、稳压、充电、逆变、蓄电池等大量的电子元器件,应急灯在使用、检修、故障时电池均需充放电。 另一种是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应急灯具内无独立电源,正常照明电源故障时,由集中供电系统供电。在这种形式的应急照明系统中,所有灯具内部复杂的电子电路被省掉了,应急照明灯具与普通的灯具无异,集中供电系统设置在专用的房间内。

  与自带电源独立控制型应急灯具相比,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应急灯具有便于集中管理、用户自查、消防监督检查、延长灯具寿命、提高应急疏散效能等优点,系统可靠性好、使用寿命长、维护与管理方便、系统价格低。但是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应急灯具由于每个应急灯具内没有备用电源(蓄电池),若供电线路发生故障,则会直接影响到应急照明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以对其供电线路敷设有特殊的防火要求。而自带电源独立控制型应急灯具因为在每个应急灯具内都带有备用电源(蓄电池),所以对供电线路没有特殊的要求,供电线路故障并不会影响到备用电源发生作用。应急灯发生故障时一般也只影响该灯具本身,对整个系统影响不大。

更多详情:http://baike.baidu.com/view/60475.html?wtp=tt

大家可以扩展自己的思路,打造自己的专属应急灯。

网友:
水下应急灯?密封性要求很高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就是可以无限扩展大家的创意

网友:
恩, 不错,可以好好想一下

网友B:
看到坛子里有了新活动,开始没啥想法,后来看到一些网友的帖子中的创意,觉得挺好的
有了大家的参考我想到一点东西,现在用在的应急灯应该是比较成熟的,
像电池寿命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还有充电方式也不容易通过芯片控制实现新颖的设计。
还是在一些辅助功能上做些文章吧,比如应急灯所在位置光线强弱的检测,或者加声音震动等的检测,
合理的控制照明对提高应急时间是有帮助的。
不知道现有的应急灯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对电池的过充的
我想既然是个创意设计,无非是加若干检测手段,来实施灵活的控制,
可以不考虑实际的可行性,加一个对电池本身的温度检测控制电池过充不知道行不行!

瞎说了,大家轻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坛子里有了新活动,开始没啥想法,后来看到一些网友的帖子中的创意,觉得挺好的有了大家的参考我想到一点东西,现在用在的应急灯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像电池寿命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还有充电方式也不容易通过 ...

有道理。

美信是在告诉我们:如火如荼的LED照明,美信可以提供一个完整驱动方案,恒流芯片啥滴。应急照明,需要用到备用电池,美信可以提供完整的充电解决方案,功能完备,过压保护等。

所以,个人觉得还是先想好大体框架,到美信那边找找看看有哪些好的解决方案先,然后再来设计。

其它扩展功能,就要看创意咯。

“涉世未深”,围观一下大家的设计。

网友:
哇塞,瞄了一下美信的产品线,真丰富啊。以前我只知道DS18B20、MAX232。

网友:
我觉得,除了基础的可充电照明外,可以加上通信、安防等功能。呵呵,让应急灯有更多的用处嘛~

另外我有个建议,我觉得这个使用环境很重要啊,而且很的程度上制约着应急灯的功能。我们要不要稍微细分一下类别?要不可能会有大家做的方向不一样但都很好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说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是像7楼的朋友说的,对大多数美信的产品也不是很了解啊,做一些通信的功能一般都用TI的产品,如果用美信的不仅要找相关的芯片还得熟悉一个阶段。

不同环境做不同设计这个想法挺好的,有针对性不那么泛泛了,也就容易就某些具体问题开始设计了。

网友E:
单纯的应急灯没什么可做的,建议增加亮度可调节的功能,这样在不需要强光照明的时候可以降低亮度来增加照明时间,同时可以增加几种照明模式,比如闪烁模式,可以用与夜间的信号灯.
最好有日光灯功能.

网友:
嘿嘿,看了大家的贴子见识长了不少

;P

网友F:
关于应急灯我现在有三点意见(根据自己日常所见):

 一、在电池方面:应急灯的电池电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些应急灯只能坚持一两小时,而且容易老化。上次在我们的eeworld看到一篇关于大电容的介绍,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用大电容来作为应急灯的电池,这样一来,充电就更加快,电量更加足,可能价格要更高些。

二、在灯泡方面:现在很多应急灯还是使用普通的白炽灯或节能灯,但还是达不到很好的照明,如果使用LED的话,应急灯就又节能又明亮了。

三、在智能控制方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应急灯只要一停电它就亮了。我们发明应急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照亮我们,使我们看清外界(当然这只是主要,不排除其他),所以在空无一人的地方,应急灯就没必要亮了。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可以在应急灯傍边装上红外感受器,来检测是否有人,当有人时,相应的区域的应急灯就会亮,其它则不亮。

这是我的几点看法,关于应急灯的具体想法现在还在构思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应急灯我现在有三点意见(根据自己日常所见):    一、在电池方面:应急灯的电池电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些应急灯只能坚持一两小时,而且容易老化。上次在我们的eeworld看到一篇关于大电容的介绍 ...

第三条不是很赞同,所谓应急是在突发情况下的,你可以去关掉他,但突发情况下不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纯的应急灯没什么可做的,建议增加亮度可调节的功能,这样在不需要强光照明的时候可以降低亮度来增加照明时间,同时可以增加几种照明模式,比如闪烁模式,可以用与夜间的信号灯. 最好有日光灯功能.

我觉得应急照明是第一位的,先保证基本功能在进行扩展,例如野外应用,手机充电,水下应用等等.....

网友:
通信功能比较好,可以组成联网的应急照明系统,这样单个可用,多个也可使用

网友:
也来看看

看了大家的分析都很不错,先借鉴一下好一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