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版数字湿度计调试3---硬件SMbus与SHT21通信

楼主:
硬件SMbus与SHT21通信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A:
硬件试I2C要简单些,只是要读懂寄存器.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试I2C要简单些,只是要读懂寄存器.

    厉害.学习了! 问一下能不能不使用中断?查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