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设计一阶或者二阶全通滤波器?

楼主:
如何设计一阶或者二阶全通滤波器?或者给一些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二阶全通滤波器的传输函数的通式为

式中 HO为滤波器的传输增益。

实现上式二阶全通函数电路如图5.4-58所示。它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为

由 图5.4-58的相频特性图中可见,在W=WO附近,Q=1E有中等灵敏度,线性也较好,所以这个电路常在Q=1附近工作。由上二式可知,改变电容C或按 同时增大减小R1和R2,可调W0;按比例反方向同时改变R1和R2,可调节Q,这样WO和Q可以实现相互独立的调节。因而调整方便。

由上二式可求出

式中C1=C2=C。C的取值方法同前,由以下二式

则可以求出

R4=4R1+R2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