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多个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
要求:电脑文本中有三行数字,我想把它分别传给三个连接的单片机A、B和C上,其中第一行传给单片机

A,第二行传给单片机B,每三行传给单片机C. 然后单片机带动三个步进电机。

例如,电脑上文本有三行数字:

0   2

1   3
0   5

分别代表让单片机A反转2圈,单片机B正转3圈,单片机C反转5圈。

哪位朋友懂给小弟说说,要是有电路图和程序就更好了,有做过的类似通讯的朋友可以发给我研究一下,我是在学习研究,没有任何商业目的。邮箱:gejizhe@163.com

感激不尽!

网友:
加地址号吧

网友:
楼上可否讲详细些?

网友:
分配地址

网友:
地址+信息,单片机根据地址接收信息。。。

网友:
哪位朋友可以详细说下啊,我新手,不是很明白,有没有例程给小弟发一个啊........邮箱:gejizhe@163.com
感激不尽!

网友:
跟你说通俗点吧,电脑发过来的数据,其实所有的单片机都接收到了,只是单片机要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发给他的,如果是,就处理了,如果不是,
就丢掉,继续接收。
设地址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谁能来个简单电路图啊....

网友:
和电路图没什么关系吧?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是高手,觉得简单,小弟我可觉得很困难啊......帮帮小弟吧....

网友:
前面的大虾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比如说,你单片机A、B和C的地址分别为1,2,3,你的数据是
0   2
1   3
0   5

假如你你要控制A机,那么就发数据102,控制B机,就发数据213,这时所有的单片机都会收到数据,所以单片机要先把前面的地址先识别出来,如果是自己的地址就执行,不是就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