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2440如何加密?

楼主:
我做了个Linux的应用程序放在FL2440的核心板,想对它进行加密。
目前我想到的方法有:
1. 绑定板上的电子器件
    a. 绑定CPU、内存、flash:  可是发现S3C2440 没有唯一序列号,内存、flash也没找到序列号。
    b. 绑定网卡物理地址: 可是发现网卡物理地址是很容易修改的。
2. 绑定飞凌核心板的唯一序列号
    打电话到技术支持,得知那个贴在核心板背后的序列号是为管理、售后等而设的号码,不是硬件ID,也就无法通过代码获取。
3. 加个加密狗
    FL2440板上没有现成的加密狗,也不知道可以用哪些加密狗。

虽然我的程序比较简单,但是我想如果要做成产品,应该就得考虑防盗版问题。
不知道有哪位大虾做过相关的工作,请指点。

网友:
弄个加密芯片。挂载iic总线上。

每次你的程序启动时 想办法产生一个随机数(确保每次产生的都不一样) ,送给加密芯片,加密芯片对随机数进行加密运算,然后将运算结果返回给主程序。主程序判断 结果是否正确。
正确---->正常运行
不正确---->随机产生各种故障

网友:
基本原理如2楼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