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芯片

楼主:
最近看一个板子 有个芯片  5个脚的 贴片的 上面写着DE-F1Z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有什么作用? 而且那个板子每个芯片的供电脚周围都有这么一个片子 不知道哪位高手用过?

网友:
上张图片吧,最好有个电路图

网友:
左侧的是lm2576  右侧的是232芯片 那个写着AA的元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没人用过吗? 好像这种用法是不常见啊

网友:
是不是防静电的片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 防静电的片子一般都是和地接的泄放电路 引脚电压不是VCC就是GND 而这个片子上每个引脚的电压都不同 4.2V 3.3V 1.8V 1.0V

网友:
感觉像供电的芯片 但是这个封装的没用过 不知道是哪个片子 另外 片子上写的DE-F1Z

网友:
我看得出来应该就是稳压IC!

网友:
有很多LDO电源都是这种封装(SOT-89),比如S1170、7333-A、6206A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应该就是LDO了 因为图中那个2576出来的是5V 而别的芯片的VCC是3.3V 或者更低 应该是从你说的SOT-89那个芯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