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外接Flash和外扩SDRAM的不解之处

楼主:
正在学习ARM,用的是LPC2378的片子。对存储器的扩展有些不解:
1、外扩SDRAM,是不是只能存储数据,不能存储程序。将数据存到SDRAM中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CPU写进去的,还是在烧录程序的时候烧录器烧录进去的;
2、外接的Flash是不是只用来存程序,他的作用是不是将芯片本身装不下的程序代码存在里面,是怎么烧录进去的。

网友:
1、外扩SDRAM,是不是只能存储数据,不能存储程序?

严格来说是可以的,但是SDRAM,是静态内存,掉电数据就丢失了,咋能用来存程序呢。

2、将数据存到SDRAM中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CPU写进去的,还是在烧录程序的时候烧录器烧录进去的?

是CPU写进去的,严格来说是CPU从FLASH中将其复制到SDRAM里面,手段是 Bootloader

3、外接的Flash是不是只用来存程序?

FLASH和RAM本质上都是存储单元,存储单元就是用来存数据的,数据的本质面目是 二进制代码,不论是数据还是程序,对于存储单元来说都只是一堆二进制代码而已。所 以理论上绝对是可以的。RAM容量小但是运行速度比较快,FLASH容量大但是速度慢,所以要把程序固化在FLASH里面,CPU来完成转移工作。有没有兼并两者特点的存储器?有,叫NORFLASH,特点是贵!

4、他的作用是不是将芯片本身装不下的程序代码存在里面?

据我所知ARM9内核的芯片是不带内部FLASH的,所以芯片本身不装程序。

5、是怎么烧录进去的? FLASH一般是有既定的烧写时序以及算法的。一般是各种仿真器或者编程器来完成烧写过程。

其实ARM核处理器相当于你电脑的CPU,SDRAM就是你的内存,而FLASH就是硬盘,Bootloader就是你主板的BIOS,烧录器就是你的硬盘控制器... ...除了BIOS,它们都通过操作系统来协作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