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打赛题目

楼主:
医院病床呼叫和输液监控系统(G题)
【专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套用于医院的病床呼叫和输液监控系统,它由护士站主机、病床监控器等组成,而病床监控器同时具有呼叫和输液监控功能,系统结构如下图H-1所示。

                         图H-1 病床呼叫和输液监控系统

                          图H-2 病床输液监控装置
二.要求
2.1 基本部分
设计并制作一个由主站控制128个从站并采用有线通信的医院病床监控系统。128个从站中,只有一个从站是按基本要求制作的一套完整监控装置,其他从站为模拟从站(仅要求制作一个模拟从站,从站号可任意设定)。
(1)病床监控器具有站号任意输入设定和显示功能。
(2)当按下监控器上的呼叫按扭时,主机能显示最先接收到的呼叫病床号,并发出声光报警提示。
(3)主机能手动清除当前显示的病床号及报警信号。
(4)主机能接收并存储不少于10个呼叫的病床号,在手动清除当前显示后,能依先后顺序显示下一个病床号并发出声、光提示。
(5)自制直流电源,各从站病床监控器直流电源由护士站主机供电。

2.2 发挥部分
(1)在滴斗处检测点滴速度,并在病床监控器上实时显示点滴速度(滴/分),测量误差小于±2%滴。
(2)输液结束(滴速为零)时,从站和主站应在3秒内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3)主站和从站间应尽量减少连接线数量,有线通信传输距离不小于30米。
(4)主站能巡回显示各从站的编号及当前点滴速度,巡回时间3-10秒可由主站任意设定。
(5)其他创新功能。

三.说明
1.储液瓶可用医用250ml注射液玻璃瓶或输液袋(瓶中为无色透明液体)。
2.受液瓶用1.25L的饮料瓶。
3.点滴器采用针柄颜色为深蓝色的医用一次性输液器(滴管滴出20滴蒸馏水相当于1ml±0.1ml)。
4.赛区测试时,仅提供医用移动式点滴支架,其高度约1.8m。
四. 评分标准
内容        得分
设计报告        20分
基本部分        50分
发挥部分        50分

网友:

宽带前置放大电路(F题)
【专科组】
一.任务
设计一个前置放大电路,使其在较宽的频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直流和交流特性。电路包括输入阻抗匹配、无源衰减网络、有源放大等环节,采用单端输入单端输出方式实现信号变换,电路方框如图A-1所示。

图A-1
二.要求
2.1 基本要求
(1)输入阻抗:直流输入阻抗可以50Ω和1MΩ可选,允许误差2%。
(2)用单片机测量并显示信号频率。
(3)直流零点:输入短路时,电路输出直流电压偏离零点在3mV范围内。
(4)大信号1倍放大宽带特性:输入峰值为1V的正弦信号,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1MHz,在1MΩ输入阻抗条件下测试,示波器监视无明显失真。
(5)大信号衰减10倍带宽特性:输入峰值为5V的正弦信号,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1MHz,在1MΩ输入阻抗条件下测试,示波器监视无明显失真。
2.2发挥部分
(1)10倍放大带宽特性:输入峰值为0.1V的正弦信号,放大10倍,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5MHz,示波器监视无明显失真。
(2)大信号1倍放大扩展宽带特性:输入峰值为1V的正弦信号,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20MHz。
(3)输出阻抗尽可能小。
(4)静态工作电流≤2mA(正5V电源)。
(5)特色创新。
三、说明
1.基本部分在放大电路负载开路的条件下测试。发挥部分在放大电路带1kΩ电阻负载下测试。
2.有源放大电路采用正负5V电源,电源可由外部直接提供。
3.整个电路只能由纯模拟电路实现,一旦调试完成,测试时不允许对电路元件再进行调整。
4.状态的选择可由手动开关实现,禁止输入输出端直通短接。
   5.电路中设置有必要的测试点。
四.评分标准
内容        得分
设计报告        20分
基本部分        50分
发挥部分        50分

网友:

运水机器人(B题)
【本科组】
一.任务
如图B-1所示,有A、B、C三个区,A区为给水区,有给水装置(简称A容器),B区为输送线路,C区为存水区,有存水装置(简称C容器)。
在比赛开始时A容器装一定量的水,容器大小、水量及放置方式任意;B区有一条黑色引导线,引导线两端有两条与引导线垂直的黑色边界线,线宽不大于20mm;其尺寸如图B-2所示。C容器的形状、容量及放置方式在固定底板上自定,口径不得大于100mm,比赛开始把C容器清空。
设计一套自动送水机器人系统,由送水机器人(以下简称小车)将水从A区通过B区运至C区。该系统包括A区的自动(或手动)给水装置;往返于A、C区之间的小车; C区存水装置;固定底板。

图B-1 参考图(单位:mm)

图B-2 线路图(单位:mm)
二.要求
2.1 基本要求
(1)        小车能完成运水和自动贮水功能。
(2)小车可显示运水量和运水时间。
(3)小车上的贮水器水溢出时有自动报警功能。
(4)在2分钟内运送尽可能多的水。
(5)小车及安放的运水容器总垂直高度不得超过300mm,小车上的储水装置容量小于等于600ml,口径小于100mm。小车所载的水卸到C容器采用自动贮水。
2.2 发挥部分
(1)A区给水采用自动方式完成。
(2)小车在1分钟内完成100ml定量自动取水、送水和贮水。
(3)小车在2分钟内完成1000ml自动取水,送水和贮水、时间尽可能短。
(4)可以在小车上设定运水量。
(5)其它特色与创新。
三、说明
小车运行过程中不得人工参与,小车要自备电源,不得有任何外部引线。
四.评分标准
内容        得分
设计报告        20分
基本部分        50分
发挥部分        50分

网友:
今年有全国大赛吗???

网友:
没有参加过,比较感兴趣

网友:
浙江省赛吧?话说国赛不都奇数年么

网友:
是省电子竞赛的题目

网友:
是的

是省赛的,不过是这样的先在省里比赛,然后再去全国评奖

网友:
那位大哥有想法吗,特别是运水机器人的,谢谢了

网友:
我们也做今年做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