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系统》方案及原理图讨论

楼主:
首先要感谢网友“武汉-小样”的帮助,使得分控方案得以确定。下面是方案和原理图,希望大家提点意见:

Slave CTRL_Ver1.0.pdf

网友:
首先我提如下意见:

原理图部分:

1. 分控部分由于结构比较小,所以希望调试就不要预留太多端口了,直接留四个端口就行了:

    -------------- VCC

    -------------- GND

    -------------- SWDIO

    -------------- SWCLK

2. 不用预留ISP的串口部分,太占体积了。

3. 手动复位没有必要。

4. 不需要手动按键,因为一般安装的地方手动是不方便的,只要有红外遥控就行了。

方案部分:

1. 分控不用和PC通信,只有和主控通信就行了,他们的通信通过无线和485两种。

网友:
东亮·伍(39373460) 8:55:20
RELAY CTRL 继电器线圈加个IN4007
RS485 INTERFACE 6-7脚终端电阻一般为120欧
LCDscreen BLK 脚最好加个控制信号 LCD背光不要一直点亮。
我的一点不成熟的建议。让大家见笑
DIY智能家居(375832256) 8:56:02
可以加个三极管控制

网友:
东亮·伍(39373460) 8:57:18

DIY智能家居(375832256) 8:58:00
换成8550比较好,低电平有效
东亮·伍(39373460) 8:58:12

网友:
我觉得简单的没必要用ZigBEE,就用个自己协议得,如24L01,CC2500等,便宜

网友:
原理图 我又修正了下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  我已经根据今天的 讨论做了一些修改。

关于修改说明:
1.为了和继电器的控制保持一致,LCD悲观选用的是S8050,使用幸好减少
2.老大说的那些调试端口 之类的 我觉得 到时根据PCB布局进行详细讨论
3.关键是ZigBee模块我不是很熟悉 希望大家 详细讨论下
  还有 这对于现有的从控模块,有没有增减功能的部分呢

  周末到了 希望大家详细讨论下  周末准备把PCB出出来   希望大家这几天多讨论,PCB设计的时候 改动量就可以少些

网友:
今天做的修改,这对于今天白天讨论的结果

修改说明 刚才的帖子已经说过了

有好的建议大家尽量提

【为了降低功耗,我将蜂鸣器、继电器、LCD背光都是使用输入的+5V供电。所以选用了NPN管子】

大家讨论,老婆没有回家,只好自己去下面条吃了的哟   除了面条我 找不出 自己还会吃自己弄的啥子呢

【曾经炒菜,自己都不吃的呢,水煮熟的,盐拿少了 ^_^】

Slave CTRL_Ver100819.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辛苦了,买本书学习做菜也不错哦。。

网友:
武汉-小样(273626973)  23:13:35
从控 基本定性  调整下  开始 走线

网友:
主控的 原理图 也在同步修改中  这几天 就贴出来  到时 可以一起讨论下  经费的问题  套件的价格 几本可以确定

网友:
从控的物料清单,已经确定  PCB已经布局完成  在走线,整完了 覆地以前 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新人,我也来说说:

在现在无线局域网大行其道的今天,WIFI技术以普及到家庭,我们设想用pad活手机利用软件控制家居是不是变得很简单和实用了尼,况且距离也在100米内,所以主机一定要有WIFI的通讯功能

呵呵,个人愚见,不要笑话我各位老大,本来我是来听课的,学习一下,也参与参与

网友:
cc1100支持zigbee么?

cc1100支持zigbee么?

网友:
菜鸟级。。。想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