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要买示波器,所以帮忙打听了下~~~

楼主:
这里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供大家参考

力科公司 WaveAce系列数字示波器

WaveAce系列数字示波器,扩大了其60MHz-300MHz范围内便携式、经济易用的系列示波器。WaveAce?改善了调试能力,缩短了调试时间,提供了许多独特的功能,如长存储器、彩色显示器、全面测量功能和高级触发。简化省时的用户界面可以迅速进入许多重要的控制功能。通过USB主机端口和设备端口,WaveAce可以轻松连接U盘、PC或打印机。各种标准模式和高级触发功能简化了捕获最复杂波形的过程,使WaveAce成为重要的设计、调试和排障工具。

新推出的WaveAce是2通道型号,提供了60MHz、100MHz、200MHz和300MHz的带宽,所有型号都带有彩色显示器。由于2GS/s的最大采样率和高达8kpts/ch的存储器,WaveAce已经成为这类便携式示波器中的性能领导者。长存储器允许用户捕获全部采样率采集数据,这要比竞争对手长两三倍。WaveAce改善了用户了解和分析波形的能力,它拥有32个内置自动参数,包括高级定时参数,用来进行通道间偏移、相位和沿到沿测量。其它功能如测试通过/失败、用户自定义数字滤波器和波形顺序记录器,则简化和缩短了调试时间。

WaveAce性能高,提供了大量的功能,带有直观的用户界面,分为11种语言,并提供了简化前面板。用户只需在前面板上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进入所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和菜单。通过简单地按下旋钮,用户可以复位所有位置和偏置,按下V/Div旋钮会在固定增益和可变增益之间切换,按下T/div旋钮将在缩放模式之间切换。前面板上打开和关闭菜单或切换模式的按钮都带有背灯,用户可以确切了解WaveAce的工作模式。

WaveAce可以轻松存档结果,保存屏幕图、波形和设置。内置存储器可以保存最多20个波形和20个设置。通过把USB存储设备直接连接到示波器前面板上,可以实现海量存储。后面板USB端口可以直接连接打印机,或连接PC,并使用称为EasyScope软件进行控制。EasyScope可以通过虚拟前面板进行遥控,另外还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把波形和屏幕图直接保存到PC上。

WaveAce222

200MHz,2通道,每通道1GS/s,最大2GS/s,8kpts/ch

WaveAce232

300MHz,2通道,每通道1GS/s,最大2GS/s,8kpts/ch

网友:
泰克的TDS系列,我一直用这个,实验室的,用着还算舒服。

网友:
鼎阳 SDS1202CN数字示波器

特性及优点:
● 5.7寸彩色TFT-LCD显示

● 实时采样率1GSa/s,等效采样率50GSa/s

● 6Mpts波形记录功能,最长记录时间33.3小时
● 5种触发功能:边沿、脉冲、视频、斜率、交替

● 3种光标模式,32种自动测量参数
● 5种数学运算:+、-、*、FFT
● 屏幕保护功能(1分钟至5小时)
● 嵌入式在线帮助、一键存储、一键打印功能

网友:
据朋友介绍:两者除了牌子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都一样  包括硬件 软件 机械结构
看喜欢什么牌子了,力科要贵将近一倍
安泰信  鼎阳都可拿到优惠

网友:
有参考价格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是可以比淘宝的一般价格低一些 走批发价

网友:
SDS1102CM

特性及优点:
● 实时采样高达1GSa/s,等效采样50GSa/s
● 带宽为100MHz
● 2Mpts的存储深度纵览全局、细致呈现
● 5种触发功能:边沿、脉冲、视频、斜率、交替
● 5种数学运算:+、-、*、/、FFT
● 屏幕保护功能(1分钟至5小时)
● 独特的数字滤波与波形录制功能
● 嵌入式在线帮助、一键存储、一键打印功能
● 标准配置接口:USB Host:支持U盘存储及固件升级;USB Device:支持PC远程控制及PictBridge打印;RS-232;Pass/Fail接口

网友:
SDS1102CM这款不错

是否贵啊

网友:
示波器可能还是泰克的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价格还在询问中 尽快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是可以比淘宝的一般价格低一些 走批发价

如果力科和鼎阳除了牌子外都一样,力科要贵将近一倍,
鼎阳如果还可以拿到优惠,那还是鼎阳的好了。
虽然软硬件都一样,但是材料和做工是否一样呢?

现在干仿真,稍微贵点儿的硬件设备手头啥都没有了,
要是帮原来的老师干活,只有干活的时候才能给提供示波器,之后就收回了!
看看价格吧,如果可以接受我也想买一款,

泰克的虽然好,但是不知道价格会差多少!

网友:
如果公司买 还是买泰克的!~

网友:
我推荐买泰克的DPO3000系列的,便宜,各方面足够了

用DPO4054用的很爽,3000的是记录长度小点,但是肯定也够用了,尤其那个大旋钮转着看波形的时候

不用xp或者2000系统的示波器开机快,不像泰克7000系列或者lecroy的示波器,想抓波形还得等xp启动,开机的时候发热还很大风扇转的闹心

网友:
为啥不买普源RIGOL的示波器呀

网友:
关注一下!怎么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