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FPGA,请教关于外部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我入门选用的是cyclone 系列的 EP2C5 ,只有144个脚,出去核心板占用掉的以外只剩87个I/O了,如果要实现Niosll ,是否一定需要外部扩展SRAM, SDRAM, FLASH?或者只需要扩展其中的一两个,不是三个都需要?
    我现在SRAM( IS61LV25616AL-10TL )和FLASH( AM29LV320DB )复用数据线和地址线,占用了48个I/O,SDRAM( K4S641632 )单独占用了39个I/O,87个刚好全占完了。。早知道买更高级一点的FPGA了。。
    请各位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少占用一点I/O口吧~

网友:
SRAM 和SDRAM 有些重复了 可以考虑只用一个 。

flash 如果是用于存储NIOS程序的话 也可以考虑不用 直接换一个容量大一些的EPCS配置芯片 。

这样一来的话 芯片的引脚数就足够你折腾咯 HOHO 。。。

仅供参考 。。。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LS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