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字湿度计改用5伏的单片机和MAX232

楼主:
由于实验室没有3V的单片机和3V的MAX232,我焊上了5V的单片机STC89C516RD和MAX232,把PCB板子上的线路稍微改动了下,单片机工作正常,能下载程序,现在还没有驱动传感器,不知道能否成功驱动传感器

网友:
这个应不行啊

因为传感器是3V地,你要5V同3V接的话,那是个很大的工程哟,我早这样做了,我点亮51板LED那帖子,就是和你一样,这几天我一直再找3V的STC,终于找到一款是STC90LE58AD,我用它点亮了LCD

网友:
那个MAX232不用换3V也可

就换CPU就行

网友:
是的MAX232在3V也能工作,单片机应该不行,所以最近简单的就是换单片机。。。

网友:
5V和3.3V电平转换电路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完成了5V和3.3V电平转换电路,SHT21终于可以在我的5V单片机上使用了。在旧主板上拆的器件。

网友:
你的问题还多呢?TFT也是3.3V,恐怕不容易改吧

网友:
我已经驱动起传感器了,传感器用3.3V供电,单片机用5V的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不错的,5V单片机驱动3.3V传感器。

网友:
有点难搞。。。
为我们的机器人事业尽力

网友:
I服了you

那你的LCD部分怎么办啊?也这么转么

网友:
在maxim 上申请 max3391 吧  标准的电平转换芯片

5v  ~~ 3v  似乎是个经典的话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经全部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