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V2 D极为何会发黑,而且QV2零件还是好的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以下问题:

 以下图中QV2 N-MOS的D极在线路板上为何会有烧黑的痕迹,而且该MOS管用万用表量测还是好的,

这应该是个利用电感 升压的电路,输入是+12v ,输出为-52v左右,是共Voip电压使用的,

电感LV4=6.8uH +/-20% -4.5A

 N-MOS 规格 Vds=200v Vgs=30v

 现在就是要找到D极在线路板上为何会有烧黑的痕迹,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是电流太大,还是其他最高电压使MOS管无法承受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或有什么计算方式的,建议等等!!!

网友:
打火了?

另:该电路空载情况下换能电感上的叠加能量可能将管子摧毁。

网友:
感谢版主回复

不过这个管子 量测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