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为C8051湿度计重新设计一个充电电路

楼主:
    昨天晚上为C8051湿度计重新设计一个充电电路,充电过程完全由C8051控制。

    充电控制线和电池电压取样线使用P3.0/C2D。

    我用的是自己做的并口编程器,虽然占用了P3.0/C2D,但不影响C8051程序下载。不知道是否影响硬件调试,有待别人研究(我没有硬件调试设备)。

    先上图:

网友:
复位后P3.0口处于数字推挽输出高电平状态,这时是充电状态。
    P3=0x01;
    P3MDOUT=0X01;

    C8051需要检测电池电压“把P3.0设置为模拟输入状态”,回到充电状态取消“把P3.0设置为模拟输入状态”
    P3MDIN    = 0x00;
    DelayMs(100);
    AD0BUSY=1;
    j=(ADC0H&0x03)*256+ADC0L;
    j=j*660*6/1024;
    if (j<418)
    {
         P3MDIN = 0x01;
     }

网友:
R2和LED2原来电路就有,其他6个元件是新加的。

    顺便把电池电压显示也加进去了。

网友A:
很那做到横流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那做到横流充电的

    确实没有提供很稳定的横流充电,呵呵。

网友:
哈哈,好

办法总比困难多,端口在复用思路不错!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